这个零件价格多少合适?

楼主(2014-06-13):
各位大侠,
图纸见附件
做5个,A的值为50,用Cr12Mo1V1材料,要热处理到HRC55~57度

网友:
有可能一件10块有人帮你做,也有可能一件50块都不帮你做,到所在地的小作坊多走几间,也许有人帮你做!

网友A:
这个淬火后要变形的 A太薄了 不易控制,,报价尽量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淬火后要变形的 A太薄了 不易控制,,报价尽量高吧

194大侠,你说的是2.5太薄了吧?

网友:
连热处理不带料,350含税

网友(点评):
开税票的话,这么一个价有人接盘?

网友:
我们这里的价格吧,是按模具配件算的,先粗车,热处理后精车,一般光车床加工费200,只负责加工,不包括运输什么的,还有,没有任何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194大侠,你说的是2.5太薄了吧?

网友:
我刚做了个和你差不多的,我是局部淬火的,报价100左右

网友:
模具钢热处理变形不大,也没啥精度,价格应该比较不会高

网友:
加我QQ吧2389144565,专业从CNC、数控加工,模具,工装治具,价格详谈

网友:
要是不加热处理50就可以了 加热处理的话就另论了

网友:
50 元估计能找到,没票。

网友:
50 元估计能找到,车后做真空热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左右做一对,淬火之后磨或者CNB车了,线切割破开。。。
磨具钢变形不大  除了有公差的地方其他直接做到位就行了

5件的话 是挺折腾 呵呵

网友:
你是那里人,不远的话我送你五个,就是材料可能得是40CR的或45#20M的。。。。。

楼主:
最后成交价  60元, 3点的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成交价  60元, 3点的票

楼主这是哪个地方的价格?5件,包料包热处理60?

网友(点评):
苏州的价

网友(点评):
单件 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