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轴问题

楼主(2014-06-13):
请问大大们,齿轮油泵中一根轴用齿轮轴另一根也可以是齿轮轴么?

网友A:
被动齿轮做成齿轮轴工艺性好,如果分成两件,保证齿轮的端面与孔的垂直度加工难道增加,并且还多了一个装配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动齿轮做成齿轮轴工艺性好,如果分成两件,保证齿轮的端面与孔的垂直度加工难道增加,并且还多了一个装配 ...

哦哦,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一般很少看到齿轮轴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