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又出问题了 研究了三天还是没结果 现将过程描述如下

楼主(2014-06-13):
@北京机床维修 系统广州数控980td
机床厂家   浙江三本机床 (小厂家)
出厂日期2010年3月
故障现象   X轴尺寸不稳  变动值在2丝到8丝
X轴结构   联轴器直连方式     丝杠结构  一端固定 7202c 一套       一端和联轴器相连
               图片请参考去年的帖子
有一台 数控机床的x轴进给系统需拆卸  不知道怎么拆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910
研究过程
  第一次   用程序 检验刀架重复定位精度    因为3号刀  4号刀   是车轴承孔的  所以只研究这两把刀的    ,将表座固定在托板上
               每次 运行程序  观察刀尖移动至终点坐标是的指针读数    经过多次记录  指针误差只有1丝到一丝半, 然后用力推了刀架后检测结果一样
   第二次   拆开x轴丝杠 清理内部  清理完毕 重新运行 加工程序还是 尺寸不稳
   第三次   考虑到镶条对精度的影响   试了将镶条调松  调紧 结果都是一样
  第四次     修改程序    车轴承孔时调整精车余量  加工时 利用程序去除反向间隙     还是尺寸跑   在这里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这样试了下     之前因为尺寸不稳废了几个产品  ,我把它们都车大一毫米 ,只走三,四号刀,做了7个尺寸都没变   一号刀加工的是铸铁   明天换个方法做    不加工一号刀的 完了再来结果

今天又看看看   拆过中托板的人肯定知道 调整镶条的螺母     x轴最大处   和对面各一个   ,这台车床对面的来调整螺母不起作用,卡不住镶条了  导致x轴最大处的这个螺母一直能紧    直到x轴卡死
如果调的松,镶条来回动

网友A:
拧一下丝杆并紧螺母,十有八九是此螺母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一下丝杆并紧螺母,十有八九是此螺母松了!

滚珠座上的锁紧螺母?

还是 固定7202c 轴承的螺母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珠座上的锁紧螺母?

还是 固定7202c 轴承的螺母     谢谢

丝杆最末端的,不是轴承座上的!

网友B:
貌似和我这遇到的问题差不多,只是我这的更奇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和我这遇到的问题差不多,只是我这的更奇怪。哈哈

你什么问题   解决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什么问题   解决没

你花了那么多精力都没的解决,这更复杂的更难整了。

网友C:
用电动刀架还是排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动刀架还是排刀架

电动刀架  最普通的

网友:
那有可能电动刀架缘故哦

网友:
应该考虑刀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