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在装配体的工程图中显示螺纹装饰线?

楼主(2014-06-13):
零件上面有一螺纹孔,零件图及工程图中都能很好的显示。
创建一装配体,将零件插入到装配体中。

由装配体制作工程图。

装配体的工程图中的螺纹装饰线去哪儿了?
在装配体中再做一螺纹孔,工程图中依然没有螺纹装饰线。
由装配体制作的工程图能不能显示螺纹装饰线?
应该如何做,才能显示。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装配图中干嘛要显示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图中干嘛要显示细节?

一个简单的装配体,为了不致误解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难道真得不能显示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工具~~选项~~~文件属性~~~~注解显示,在"装饰螺纹线","上色的装饰螺纹线"前面打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选项~~~文件属性~~~~注解显示,在"装饰螺纹线","上色的装饰螺纹线"前面打勾就行了

这个真没效果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在装配体工程图中,插入模型项目,左边下面有些选项,选择螺纹线的标识,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装配体工程图中,插入模型项目,左边下面有些选项,选择螺纹线的标识,确定

谢谢,这个可以!!!!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