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同轴度如何检测,要求可以读数

楼主(2014-06-13):
这样的同轴度如何检测,要求可以读数

网友:
插上销子,分别量两个方向的距离可乎??

网友A:
研究过一番,后来居然给忘记了。

网友:
孔的大小
还有中间的空缺位置大小不知道
分别插两根芯棒
表架在一根上
打另一个芯棒
或者,插一根芯棒
表打对面的孔

网友:
路过,对检测不是很了解。

网友:
用二次元测量仪可以测
操作手法,在平板上归零,以一平面当基准,用测头测内孔上下两点取得直径与圆心坐标;再旋转工件测工件之另一边的孔,测量仪位置不动;
换个基准面后,重复上述动作,
以上可以取得圆心在两个轴上的坐标和每孔两个直径值,

网友:
提供信息太少了
孔直径、长度,同轴度要求多少
中间空刀部分多大
端面相对孔垂直度好不好
检测节拍要求
零件材料,是否耐划伤
才能确定那种测量方法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过一番,后来居然给忘记了。

有同感。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长年不画图的人如果他说还有什么设计能力,吾也只能笑笑了。

网友:
图纸尺寸?公差要求?啥也没有,让大伙在这猜,怎么猜呀

网友:
用测高仪~~~~具体我联系我~~~18817612390~~QQ:5133346844

网友:
1、用中心规,先找正其中一个孔,然后沿孔轴线移动到另外一个孔,旋转中心规,即可检测两孔的同轴度;
2、投影仪,通过投影面孔直径的圆度,可以粗略检出同轴度误差;
3、芯轴+百分表+偏摆仪;
4、三坐标测量仪(CMM);
5、自制同轴度检具

网友:
用扫描规+传感器,可以显示数值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21-02-01):
赚威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