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赚分二不误,附图片,程序 MC9附件传不上

楼主(2014-06-13):
晚上做的,很新鲜

网友:
大侠,这个有难度吧?看不出来呀!

网友(点评):
没说有难度啊

网友(点评):
这个算吧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292&extra=

网友(点评):
你那个刀杆如果刚度够的话,也不难呀,如果是我的话就自己做一把刀,用装R刀粒,刀杆65大!只是个人看法,要实际加工才知道难易

网友A:
为啥用软件编?

2型的G71就可以搞定了,点都不用算

网友:
高手一般都不用系统自带的复合指令,特别是做批量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用软件编?

2型的G71就可以搞定了,点都不用算

系统没有G71二型怎么玩,刀具干涉不干涉,软件编程一看就明白这一点就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没有G71二型怎么玩,刀具干涉不干涉,软件编程一看就明白这一点就是好

换系统 换机床 换老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用软件编?

2型的G71就可以搞定了,点都不用算

老兄 76二型 用过吗

网友C:
分两把刀吧  G75先切中间 再切两边锥度 留余量 再用螺纹刀角度磨好 精车 搞定

网友(点评):
没有这么麻烦,就用35度尖刀车的

网友(点评):
来回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 76二型 用过吗

没有!!

网友:
挺好的!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两把刀吧  G75先切中间 再切两边锥度 留余量 再用螺纹刀角度磨好 精车 搞定

你的方法效率非常慢

网友:
这个是导论吧。中间的槽应该没多大精度要求,两端的轴承孔应该有同轴度要求。楼主要表明的是加工效率吧。
可以说说加工工艺和所用时间吗?

网友(点评):
就玩玩而以,无聊发贴。不必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