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头钻厂家

楼主(2014-06-13):
用于在一个盘类件的弧面上钻三个径向孔,在圆周上等分,孔径D3-4,圆周直径D50-100,有没有这样的多头钻专机,可以用三套钻孔动力头做专机,有成熟产品的厂家吗?

网友:
用普通台钻即可搞定。
你的直径是50-100,用150卡盘即可,三等分就用法兰分度即可,前段时间我自己也做了一个简易的,就是调节有些麻烦,调好后的效率还是杠杠的

网友:
近期我也在接触多头钻。这种事你可跟厂家直接沟通就行了,把你的要求告诉他们,他们会给你出方案

网友:
三个钻夹120度分布,油压进给
就是做个工装

网友(点评):
是自动换位吗,什么机构保证位置精度

网友:
这是我最近为此产品刚设计的多轴钻.还没完成.

网友:
不难,看你选择什么样的上下料方式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在数控钻床上加四轴,周期最短,费用最低.

楼主:
目前用户为手动钻加分度盘,效率太低。
我考虑应设计为中间布置卡盘,圆周三等分分别布置三套动力头,且带高度调节,能加自动上下料机构就更好了

网友:
不知道您的量大不大,量大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设计全自动专机。量不大的话就算了吧!qq 448706158 可以私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