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精确到mm级,居然配置几个KW的伺服电机还配有减速机

楼主(2014-06-13):
今天下车间去走走,看到一台正在安装的专机设备,在一个上下行走的机构中,采用普通的齿轮齿条结构。上下行走部件通过线性滑轨滑块做导向,齿条安装在移动部件上,通过齿轮转动带动齿条进而驱动移动部件上下行走。据了解,该设备上下运动的精度只需精确到mm级。令我惊讶的是带动齿轮转动的居然是一个几个KW的伺服电机还配有减速机,顿时感觉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博士到菜市场卖猪肉了。

因个人知识和经验有限,想在这里请各位高手点评一下关于伺服带动齿轮齿条结构的优缺点。

网友:
难道楼主想用普通减速马达或者步进电机?普通减速马达如何在所需的位置停下来,除非用更大功率的用步进电机+减速器力这样速度和力才能跟得上

网友:
有些厂为了提高机器价位和档次,是会这样做的

网友:
齿条也是分等级的。多看书吧

网友A:
最起码他要知道自己该走多少
普通电机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他要知道自己该走多少
普通电机不行

电气不太懂,不过我看我们厂里有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带动滚珠丝杠做往返运动的,行程是靠行程开关控制的。

网友(点评):
是的,估计你们的位置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气不太懂,不过我看我们厂里有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带动滚珠丝杠做往返运动的,行程是靠行程开关控制的。 ...

这个可以有,有一次在其他厂里看到一台小龙门机床,有点老毛子的意思,床身都是静压导轨,传动部分有两个电机,一个是普通电机加同步带减速,另外一个是直连,通过一个离合器切换电机实现高低速运行。

网友:
这个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普通电机 当驱动 不好控制,而伺服和步进 相对好控制些。。

网友C:
确实鲜花插到牛粪上,不但用齿条,关键是还用减速机,但是要不停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用伺服好事好,优势不是一点点得

网友:
楼主觉得怎样做更好?或者说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鲜花插到牛粪上,不但用齿条,关键是还用减速机,但是要不停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用伺服好事好,优势不 ...

这个使用方式无可厚非,使用减速机,也许是低速下扭力无法满足要求!不了解具体情况,只能劝楼主多看书!

网友:
伺服可以实现高速,而步进电机不行,高速之后会降低力矩,步进电机一般情况下都是600转以内的,伺服可以3000+,也许是设备要求的快慢变速差比较大,为了设备稳定。
还有个问题,这样也许能要上价去,步进电机要不上价去,哈哈,

网友:
选择伺服易控制速度曲线变化,减少冲击,配减速机,一是速度,二是扭矩,最关建是惯性矩要和载荷匹配,所以该一般情况是要配减速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