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挤出大小头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13):
如题,一个显示器的前框,剖面如下,用折弯治具折弯后总有上下侧大小头(如图中右侧图示倾斜)的问题,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个人认为两方面的思路:
1.补偿解决。类似与冲压件的折弯补偿,哪里角度会变大,模具上做小,不断的调试使之符合要求。
   尤其产品上的筋和凸台尺寸不一致或不对称这种情况,变形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2.请检查挤出模具的工作带的均匀性,具体指工作带的长度是否一致、工作带的表面光洁度一致性如何这些方面
   型材挤出的话,模具的工作带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
我采购类似部件时有见过此类不良,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