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做什么处理可防静电?

楼主(2014-06-14):
请教各位前辈,金属表面做什么处理可以防静电、摩擦系数低同时耐200°的高温?坐等回答啊

网友:
记得套隔离层还是什么,我忘记了,教科书上学过

网友:
搞一层聚四氟乙烯上去。

网友:
弄一层铁氟龙上去试一试?

互动百科:
铁氟龙,是一种涂料的音译名称,其英文为Teflon,又称为铁富龙、特富龙、特氟龙、特氟隆等,是以聚四氟乙烯为基体树脂的氟涂料,,铁氟龙涂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高性能涂料,结合了耐热性、化学惰性、优异的绝缘稳定性及低摩擦性,具有其他涂料无法抗衡的综合优势。

铁氟龙涂装后特性
  1、不粘性:几乎所有物质都不与铁氟龙涂膜粘合。很薄的膜也显示出很好的不粘附性能。

  2、耐热性:铁氟龙涂膜具有优良的耐热和耐低温特性。短时间可耐高温到300℃,一般在240℃~260℃之间可连续使用,具有显著的热稳定性,它可以在冷冻温度下工作而不脆化,在高温下不融化。

  3、滑动性:铁氟龙涂膜有较低的摩擦系数。负载滑动时摩擦系数产生变化,数值仅在0.05-0.15之间

  4、抗湿性:铁氟龙涂膜表面不沾水和油质,生产操作时也不易沾溶液,如粘有少量污垢,简单擦拭即可清除。停机时间短,节省工时并能提高工作效率。

  5、耐磨损性:在高负载下,具有优良的耐磨性能。在一定的负载下,具备耐磨损和不粘附的双重优点。

  6、耐腐蚀性:铁氟龙几乎不受药品侵蚀,可以保护零件免于遭受任何种类的化学腐蚀。

网友:
特氟龙这个我们厂的热板就是这样表面处理的,温度250 没问题,就是容易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