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用法求助

楼主(2014-06-14):
鄙人设计伺服压床已经设计有几代了,基本上都用的是双滑轨跟丝杆的设计方式,即丝杆转动带动丝杆的螺帽上下运动。
以前我们这边还有工程师设计过让丝杆的螺帽转动,固定丝杆的一端与执行机构相连,另一端为自由端,让丝杆随螺帽转动而上下运动,上下运动用4个直线衬套来导向。
请问各位大神,这两种设计模式,那一种更加专业更加可靠。我个人认为是第一种可靠,因为第二种让螺帽单纯的转动,丝杆在运动过程中,丝杆的实际受力长度是在变化的,而且越长刚性越弱,一般四立柱油压床或者用气压床,很多这样,但是唯独用螺帽带动丝杆运动很少见啊。

网友:
我看到过常用的都是你用的那种方法,没看到第二种方法

网友:
既然使用伺服电机就是为了精确控制,如果使用第二种方法,那么执行电机必须固定在螺母平台上与螺母一同运动,那么每次进行冲压都会对螺母平台上的零件造成冲击;再则,丝杆一端固定一端自由也很难保证精度;我想第二种方法应该是应用在冲压力不大,要求精度不高的场合,如果对精度有要求的话我更倾向第一种。个人见解,如有错误,还望赐教!

网友:
特别长和重型丝杠上,螺母旋转好
轻型设备丝杠旋转结构简单,好些

网友A:
设计师总想不断尝试不同的结构,我想这种心态,同是设计师的,都能理解。

但不同的结构,总会有优劣之分,这是肯定的。

愚意也认为第一种比较好。第二种在走的过程中,丝杆是不是成了悬臂?

网友:
第二种转动惯量小。在很长丝杠的时候反应速度快。

网友:
第一种情况可以电机直连,第二种情况要加中间传动,2中受力应该差不多

网友:
这两种,方法还是得看你,具体工况,看受力,看行程。看速度。不过个人还是支持第一种

网友:
做过上料的用的丝杠直线升降的

网友B:
用第二种方式只是在负载和速度很小的情况下使用,比如直线步进电机结构,在机床上使用就2B了,比第一种更好的方法是在长行程下用螺母旋转,带动机构升降是比较好,这样可以降低螺杆和导轨平行度的要求。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师总想不断尝试不同的结构,我想这种心态,同是设计师的,都能理解。

但不同的结构,总会有优劣之分 ...

第二种用法就是,螺母旋转,但是在垂直方向位置是不变的,带动丝杆上下直线运动,我就认为,丝杆这个时候等同于悬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第二种方式只是在负载和速度很小的情况下使用,比如直线步进电机结构,在机床上使用就2B了,比第一种更好 ...

大虾你的意思是,电机带动螺母旋转,但是位置是不变的,让丝杆做上下运动?我就是想问,如果这样,丝杠的受力长度岂不是时刻是在变化的?

网友(点评):
丝杆是固定的,有个东西叫丝杆升降机,你搜搜就知道了

网友(2014-12-03):
请教下,如何保证两根线性导轨的平行度的 ?还有两根线性导轨和中间丝杆的平行度,如何保证的。
如果三根不平行,就会卡克,或者出现电机带不动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