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专用量具设计及使用

楼主(2014-06-14):
  前面的帖子介绍了16种专用量具,在大批量零件加工检验时效率虽很高,但对较高精度尺寸检测就比较困难或无法检测。前面说过,那些能测量高精度的量具虽好,但价高、易损、使用专业性强,主要的是对大批量生产零件检测效率低。能否设计一种简单的辅助装置,使一些专用高精度量具,变为一般工人都容易掌握的高效率的量具,下面的两种量具是我厂近些年设计的一种百分表量具。检测范围为孔的深浅和外圆台肩的长短,量具的杠杆比常用的有1:1.51:2两种。百分表的检测精度是0.01,无法精确测量小于0.01的尺寸,但使用1:2杠杆比的的量具,测量精度就可达到0.005,
  这种量具最大的特点是高效率,被检测零件放到检具上轻轻一按,看一眼百分表指针是否在所标的两个绿点内,深浅合格一目了然,全过程只不过几秒钟,准确率极高。
  这种量具所用的百分表比较娇贵,特别怕摔碰,因为百分表属于比对量具,指针位置出现变化很难觉查,因此使用前要先检测指针位置是否在规定位置。我们的规定是,每一块量具都有一套校对样板,一件是最大尺寸,一件是最小尺寸,放在量具上,根据指针位置点上绿点,然后表盖贴上封条,并规定专职人员每天校对一次。为了保险,生产工人还把一个零件选为标准件,记住被测尺寸在百分表上指针的位置,经常地校对一下,以避免因表针变化而出现大量的不合格品。
  下面是两张量具的示意图:

不知什么原因,图纸贴不上去?

网友:
好久没看到六侠的帖子,,,,,拜读

网友:
带表量具,等元帅的贴图!

网友:
我也使用过百分表当生产量具,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4-10-12):
期待图片,怎样测量孔的深浅

网友:
我在网上搜的。这个是测量中心孔的,是不是把尖部改成与孔大小一样的头即可。

网友(2014-11-17):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很有参考意义,谢谢!

网友:
图片呢哦

网友:
这个杠杆精度得很高吧

网友:
发个图片啊

网友(2014-12-19):
用量具来保证基准,然后用百分表或者销子来判断止通

网友(2015-06-17):
杠杆中间的连接部位要用什么样的配合精度呢?检测精度放大一倍检测的误差同样会放大一倍,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要是能够详细说明下就好了,我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A(2016-06-02):
请问前辈哪里看到您说的十六种专用检具?

网友(2016-10-27):
没看明白

网友(2017-05-25):
学习了,搞点经验

网友(2017-06-24):
没看到图,有点遗憾

网友(2017-12-14):
引用 网友A:
请问前辈哪里看到您说的十六种专用检具?

在六角车的主页里面,就可以看到。主要是在量仪检具模块里面。

网友(2020-03-08):
跳动量具供大家参考+ F; c7 [, X3 k% u-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