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工艺安排在热处理前还是之后?

楼主(2014-06-14):
最近看到一些资料  轴类零件热处理要求:60-65HRC  书上说螺纹加工工序安排在淬火之后
一直很困惑——这么高的硬度要求螺纹好加工吗? 能保证热处理后螺纹不发生变形?
求各位前辈们给点指点!

网友:
应该是淬火前粗加工螺纹,淬火后精研

网友(点评):
不可尽信书啊,您说的精研是不是拿板牙回丝的那种?

网友:
那要看具体的情况和需要,如果螺纹是起连接与紧固和调节作用的,那肯定是在热处理之前(也有特殊,如在调质后),如果是起传动作用的,为保证有耐磨性那必须要有一定的硬度,你所说的轴类零件不知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这样就有合理性了,是一个带轮轴上面螺纹; 要是热处理后变形,还可以再车床上回丝?

网友:
螺牙可能在热处理时崩牙或者变形,也许是要后期螺纹磨呢

网友:
我现在接触的是热处理后螺纹磨精加工螺纹。
不清楚是不是可以热处理后使用CBN等刀具直接加工螺纹,确实太硬了。

网友:
螺纹磨嘛,比较精密的螺纹都是这么干的
比如:螺纹量规

网友:
粗加工螺纹,热处理时对螺纹进行防护,然后精加工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