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11淬火 前辈指点下...成功送烟一条(100元) 做人不食言

楼主(2014-06-14):
小弟我是新手 做的一个产品外径12长度80 用SKD11的材料
拿到手加工好怎么看都像铁棒.我选择的热处理加热办法是电炉 最高1300度的。
但是选择的难题是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做好后直接淬火吗?加热到多少度存放多少时间拿出来油淬.   然后过多少时间调质 加热多少度 放多少时间呢 请前辈们说说吧
我要求的硬度在50度左右就可以

网友A:
SKD11材料的热处理网上资料很多,稍微搜一下就能得到。你的香烟完全可以留着自己抽。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模具钢Cr12MoV?你看清楚有没有尖叫或者特别突出的地方,淬火时要注意的,还有你装炉量多少?炉子密封性好么。热处理工艺你自己去网上找找,至于淬火温度时间要根据你的装炉量跟工件有效厚度来算,我还是要吐槽一下中国硅锰多铬镍少,铬含量这么多绝对坑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D11材料的热处理网上资料很多,稍微搜一下就能得到。你的香烟完全可以留着自己抽。

谢谢前辈 。网上的没有具体操作办法 不 合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模具钢Cr12MoV?你看清楚有没有尖叫或者特别突出的地方,淬火时要注意的,还有你装炉量多少?炉 ...

谢谢 不是你说的材料 是SKD11的磨具钢 你可以拿一次热处理几根来说说 可以吗

网友C:
如果材料没问题  可以按照这个工艺来  首先你要有台炉子,可以是普通炉 可以是气氛炉 可以是真空炉。装炉尽量立着防弯曲变形 如果是批量你可以买304焊丝把8个棒棒捆绑一起 分成若干捆。装炉升温 500预热30min 860预热50min 980保温1-1.5h 出炉空冷也好油淬也好。一般硬度在60-62度。回火保守温度用530回火硬度应该在53° 不要低于510怕二次硬化。

网友B:
估计你已经处理完了吧,能告诉我工件尺寸以及装炉量么?用的什么炉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材料没问题  可以按照这个工艺来  首先你要有台炉子,可以是普通炉 可以是气氛炉 可以是真空炉。装炉尽 ...

谢谢你建议 我用的炉子是电炉 最高温度1300度的那种 你说的min 是什么意思呢 在指导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已经处理完了吧,能告诉我工件尺寸以及装炉量么?用的什么炉子啊?

加工尺寸 12*70的圆柱 装炉量不多 一次就几根

请指点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建议 我用的炉子是电炉 最高温度1300度的那种 你说的min 是什么意思呢 在指导下可以吗

就是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材料没问题  可以按照这个工艺来  首先你要有台炉子,可以是普通炉 可以是气氛炉 可以是真空炉。装炉尽 ...

出水温度需要注意什么吗 ?请留下你的电话 可以的话 去就送你一条烟抽 这条烟不白抽的 还有问题要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材料没问题  可以按照这个工艺来  首先你要有台炉子,可以是普通炉 可以是气氛炉 可以是真空炉。装炉尽 ...

按你说的 我试试吧 希望可以  但是我看其他的说回火温度没那么高呀 都是200到300度呀 SKD11 500度是个点应该避开这个点

回火温度约高 硬度约底是不是

网友(2014-08-27):
不好意思 我好久没上线。不知道你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哎,SKD11就是Cr12Mo1V1,美标D2,瑞典标XW42,都是一个东西,国产的我用过抚顺特钢的,自己热处理的话要有前序的知识积累,你没做过搞个炉子烧红了就往油里丢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公司一般是真空淬火低温回火3次,想强调硬度的话可以做深冷—80-—100度吧,具体忘了。你要50HRC的话应该是中温或者高温回火了,具体的可以去大同金属的官网下载相关资料,有中文的,下不到的话我好像有,可以私信我,这个牌号就是大同家的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