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手的一台充磁机,遇到好多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14):
本人工作一年多,从事机械行业,最近接手的一台充磁机,遇到好多问题,求社区各大老师教育,充磁产品为φ9×28,运行机构为下图所示,产品经气爪夹持,后由顶杆推出,由于产品带磁,气爪不分离,导致夹持时产品推不出去或太松产品发生位移卡死,求各位老师帮忙想个机构呗

楼主:
为什么图片插不了啊

网友(点评):
图片要上传,编辑器上有小图标

网友:
没图片好像看不到啊

网友A:
如果是和推出气缸吸附气爪换成铝的啊
其他地方类似。若是零件之间的吸附注意供料时工件的分离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和推出气缸吸附气爪换成铝的啊
其他地方类似。若是零件之间的吸附注意供料时工件的分离间隔

气爪就是用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爪就是用铝的

那为啥会“由于产品带磁,气爪不分离”呢
我看到你另外一个帖子发的图了,气爪没法在顶出位置张开(张开就对不准导向孔了)
可以考虑换一种压持方式,下面的爪只平移,上面的爪用气缸压下来。在顶出位置上下爪分离
相邻滑道相互吸附的问题,可以参考磁力表座的原理。我没试过,把隔板换成铜的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啥会“由于产品带磁,气爪不分离”呢
我看到你另外一个帖子发的图了,气爪没法在顶出位置张开(张开 ...

我要的就是气爪不能张开,气爪张开的话产品是带磁的,会有个排斥力,导致产品会走动,不在气爪上,推杆顶出就失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的就是气爪不能张开,气爪张开的话产品是带磁的,会有个排斥力,导致产品会走动,不在气爪上,推杆顶 ...

哦,我忽略排斥力的问题了。
我看你图上在充磁工位后面有个挡板吧,那气爪夹持力没必要很大吧
降低点气压减小夹持力是否可行呢?或者夹爪做成柔性带弹簧的夹持力可调范围宽一些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忽略排斥力的问题了。
我看你图上在充磁工位后面有个挡板吧,那气爪夹持力没必要很大吧
降低点气 ...

夹持力本来就不大的,气爪的孔比产品外径大,但又不能太大,铝制的气爪容易磨损,不过适当的加宽也想过,时间上来不及就没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