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手一台充磁机,遇到2个难题

楼主(2014-06-14):
菜鸟一枚,工作一年多,最近接手一台机器,充磁机,产品大小φ9×28,由气爪夹持,因带磁,气爪在夹持状态下由推杆推进,

遇到下列问题:

1.夹持太松,产品位移,推出时顶到检测线圈口。

2、夹持太紧,推杆推不进,落料口也有问题,由于带磁,落料口为不锈钢,距离太近,出料时产品相吸滑不下来,斜度太大与底座铁板相吸也不行,旁边加10mm电木板,效果不太理想。

各位老师帮俺想个办法呗。谢谢。

网友:
把爪子上面圆弧加大,加一个顶杆和弹簧,靠弹簧的力来调节夹持力。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落料口那里个人建议用铝或者是铜,不要用不锈钢,不锈钢不纯就会吸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落料口那里个人建议用铝或者是铜,不要用不锈钢,不锈钢不纯就会吸附。

铝效果也一样,主要两个产品中间的距离太近,磁性比较强,两产品的中心距又不能改,所以两产品会吸导致滑不下去

网友:
那种磁力棒玩具吧?

网友B:
检查充磁线圈极性,冲完磁的相邻磁棒保证N对N,或者出料滑道改成八字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充磁线圈极性,冲完磁的相邻磁棒保证N对N,或者出料滑道改成八字形。

2个落料斗的产品是在一个充磁线圈中完成,所以有排斥力,在顶出的瞬间产品先排斥,然后便相吸,影响落料

网友:
限位,落料槽改成圆管,内径比产品直径略大,由于充磁后两个产品间有排斥,产生推力,应该是可以滑入管内的。只是个思路,你可以试着去想想。。。

网友:
能不能在每个嘴上面加个尼龙嘴,一个近出料的,一个远出料的,这样是不是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