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怎么选型? 有抗高温的风机吗?

楼主(2014-06-14):
   各位大侠,风机怎么选型?有抗高温的风机吗?大概150到200的空气温度。
谢谢指教!!!

网友:
锅炉引风机,,,,,,,,没问题

网友:
有的,也可以选择打电话到风机厂问问

网友A:
有的,温度不太高的,在电机和风机间有一个冷却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温度不太高的,在电机和风机间有一个冷却风扇,

不能冷却,就是要保证高温空气的流动,达成一个循环的空间

网友(点评):
你理解错了。我以前做烘干线,都是选高温风机,这个风扇只是隔离高温对电机的影响。风扇在风机壳体外靠电机侧。

网友(点评):
哦,这样啊,我这方面接触的少,受教了。烘干机内部也要保证各点的温度一样吗?

网友(点评):
你的情况不清楚,反正我以前做的要保证尽量各处温度一致。在风道,工件排布上想办法。

网友(点评):
你能介绍下风机的摆放位置和加热棒的分布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能冷却,就是要保证高温空气的流动,达成一个循环的空间

哦,这样啊,我这方面接触的少,受教了。烘干机内部也要保证各点的温度一样吗?

网友(2014-10-22):
不知道你是说的那种风机,是离心风机?轴流风机?  我们用的离心风机能耐到500度左右,当然材质是不锈钢的,一般碳钢的就200度吧。前段时间有个厂家说他们的风机能耐温800度,不过还在怀疑当中。

网友(点评):
这个不用怀疑

网友(2017-11-15):
这个温度只需要有高温隔离装置就可以了,国内用又冷轴承箱的不行,得用单座滚子轴承,勇哥十年八年螺丝都不用换一颗,有需求可以发参数,做详细的选型报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