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锌,白锌,彩锌,有黑锌吗?

楼主(2014-06-14):
请教各位朋友几个问题1)什么是硬铬? 2)电镀锌的颜色及环保于否是否取决于所用的钝话液?

网友:
有黑锌

网友(点评):
刚查过了,有黑色的3价铬钝化液。

网友:
是在各种基体表面镀一层较厚的铬镀层,它的厚度一般在20μm以上,这样再上磨床,那光洁度
而且表面不会生锈。
但是价格不会便宜,而且镀后还需加工,如果是表面较复杂的,比如沟沟槽槽的,那就没法镀了。如果镀前零件表面光洁度差的话,那就不能镀硬铬的。与此相反,镀装饰铬就没有这些限制,俗称装饰铬或光亮铬,是在光亮的中间层表面上镀覆的薄层铬(0.25—0.5μn),但是薄有薄的缺点,你懂的

网友:
一个客户的产品就是镀黑锌 不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