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文件重命名疑惑

楼主(2014-06-14):
如图,DK-ZJ-C这个文件原先名称为  DK-ZJ-A  ,我将其改名后,将另一文件(图左所示)命名为DK-ZJ-A,为什么现在在文件夹缩略图预览时会出现如图有所示问题,即DK-ZJ-A与DK-ZJ-C的缩略预览图像相同?

网友A:
我试了下,不会啊,你再打开,保存试一试。

网友:
是有这个情形。也不知道是不是盗版的原因,重启电脑之后就好了

网友(点评):
重启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不会啊,你再打开,保存试一试。

试了好多次都不行

网友:
估计是预览图更新慢了

网友B:
关闭以后再开下就好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以后再开下就好啦 ……

怎么弄也不好,一重启就好了。

网友:
盗版专利?

网友:
关闭solidworks,重新打开一次就好了!

网友(2014-12-08):
关闭solidworks,重新打开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