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部分材料?

楼主(2014-06-14):
请问如何去除部分材料?
是在曲面上。

楼主:
我想画这个。

网友(点评):
建基准面,调好角度旋转切除。去除位置没要求的话就直接旋转切除然后阵列

网友:
去完材料后倒角,选择合适的倒角就行了

网友:
简单啊,切除拉伸再阵列

网友:
拉伸切除 设置指定长度……

网友:
建立基准面 然后拉伸 设定深度 切除  阵列

楼主:
是在曲面画,最后去除部分也是曲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