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壳"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4-06-14):
我刚下了一个solidwork,按着里面的帮助一点点地学.碰到"抽壳"这个命令,实在是不理解这个命令对应的是什么逻辑关系或者加工工艺.

使用"抽壳"命令,需要选中一个平面,然后会以这个平面为基础向零件的其他面"坍缩","坍缩"结束条件为厚度命令设定的尺寸.

但是我不太理解,什么工艺才能做到这个过程?

网友:
俺觉得“抽壳 ”只是一种 造实体的方法,在软件里曲面是没有厚度的能看得见的面,想变成实体的话,就用抽壳命令,通过设置厚度就变成实体了。。

网友(点评):
这说的视乎是片体加厚

网友(点评):
这是加厚吧

网友(点评):
楼主 已经走火入魔 !

网友A:
只是软件的一个工具,相当于把一个实体掏空。

网友B:
举例:你把圆柱体通过抽壳指令,选择一个底面,设置一个厚度就得到了一个杯子

网友:
用一个实体做个抽壳命令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软件的一个工具,相当于把一个实体掏空。

我又弄了会,觉得大概相当于一个腔体,开个微孔,抽真空到预定的厚度,完事。

网友:
作塑料件结构设计用到

网友:
其实就是设置一个壁厚,然后按照零件的外形把里面抽空

网友:
对应的制造工艺:钣金冲压成型、注塑件、铸造件很多都是等壁厚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例:你把圆柱体通过抽壳指令,选择一个底面,设置一个厚度就得到了一个杯子

那这样操作, 与切除拉伸不是一样的效果么?

网友(点评):
完全不一样,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14-07-15):
引用 网友B:
举例:你把圆柱体通过抽壳指令,选择一个底面,设置一个厚度就得到了一个杯子

拉伸切除也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C(2016-01-12):
对于含有曲面的的特色形状,抽壳得到的是等厚度的零件,塑料件设计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厚度变化不是连续的,有突变的话,在成型表面会有缩痕(由于冷却过程中,冷却速度不一样,存在热力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含有曲面的的特色形状,抽壳得到的是等厚度的零件,塑料件设计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厚度变化不是连续的, ...

谢谢,如果一定要设计出不等厚结构,厚度过度还需要按特定的比例缩减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一定要设计出不等厚结构,厚度过度还需要按特定的比例缩减么

一般过度的越缓越好,SW有厚度分析,通过厚度分析云图可以简单知道可能产生缩痕的区域,当然这只是针对产品而言,真正到了塑料模具的时候还与流道,进料口,模温控制等相关,但是对于注塑模具来说,等厚度的零件对于降低塑料模具设计制作难度,好处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过度的越缓越好,SW有厚度分析,通过厚度分析云图可以简单知道可能产生缩痕的区域,当然这只是针对产 ...

那平时要是设计一个浇筑/挤出 塑料的模具,小样的时候模具费用怎么控制啊,一旦尺寸不对的话就要重新做模具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平时要是设计一个浇筑/挤出 塑料的模具,小样的时候模具费用怎么控制啊,一旦尺寸不对的话就要重新做模 ...

对浇筑/挤出不熟悉,看你做小样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满足演示,结构验证,一般都是快速成型,不开具模具,我们是小公司,做样品展示是不开模具的,直接雕刻机做样品,另外一条结构验证我们是不做的,全凭经验,要么直接电脑上模拟下,画出3D图,直接给我们供应商了,让他开模加工,有结构配合的地方可能需要修模调整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浇筑/挤出不熟悉,看你做小样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满足演示,结构验证,一般都是快速成型,不开具模具, ...

了解了,再次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