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不锈钢用什么刀片好

楼主(2014-06-14):
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好的刀片,外径10毫米车150长,料是14的,因为后面有个13的台阶,所以一直都是用14的料加工的,这种材料太粘了,刀片使用寿命短,容易磨损,求推荐适用的刀片,机夹刀,成型刀都可以,车床上面车

补充内容 (2014-6-15 21:33):
是316的料,不是303,

楼主:
此产品是焊接品,另外一头焊接的是20号铁,焊接的地方磨损快

网友A:
就材料来分析,刀片材质应该选择金属陶瓷,关于选择那个型号就要看你的加工要求,根据要求来定角度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材料来分析,刀片材质应该选择金属陶瓷,关于选择那个型号就要看你的加工要求,根据要求来定角度参数

京瓷 TNMG160404R-ST CA6525   以前一直用的这个刀,到现在以是,粗加工,精加工用的pr930的,也是京瓷的,中间是要了很多种了,都没有这2种理想,我发社区,是希望有做过这种材料的高手,分享下比这2款刀片更好的刀具,

网友A:
我查了京瓷的TNMG160404R-ST CA6525 材质是硬质合金的,你的切削情况如何?是断续加工的吗?
303是易切削的不锈钢,是不是焊条材料的选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京瓷的TNMG160404R-ST CA6525 材质是硬质合金的,你的切削情况如何?是断续加工的吗?

连续加工,主要是303太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京瓷的TNMG160404R-ST CA6525 材质是硬质合金的,你的切削情况如何?是断续加工的吗?
303是易切削的 ...

焊接是摩擦焊,没有焊条,焊接的地方其实还好,304的焊接的一面刀片可以加工600件左右,303的60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京瓷的TNMG160404R-ST CA6525 材质是硬质合金的,你的切削情况如何?是断续加工的吗?
303是易切削的 ...

这个产品,我们已经稳定的做了10多年了,貌似上家也给其他很多公司做过,都没我们公司做的好,属于细长轴类,长的有800多长,焊接不锈钢的地方前面一部分是10的,然后台阶13,15,17,10的地方最长,最短的都有170多,长的300多,就是刀片磨损太快,社区大牛多,想来求推荐

网友:
对于数控刀片我不专业,我是从自己加工的经验和数控刀片的厂家资料整理出来的,也测试过,硬质合金比金山陶瓷的耐冲击性好,但是耐磨性金属陶瓷是有优势的。我只可以给你3个建议:
1、因为同一角度参数的刀粒,材质有硬质合金也有金属陶瓷的,你可以找卖刀粒的给你换个材质试试。
2、找论坛的salyncious,或者搜索“刀师傅”,这位兄弟应该可以提供刀粒试用。
3、我认为你的帖子应该在“刀具”板块发应该会更适合,你可以联系版主帮你搬帖子

网友:
金属陶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我们已经稳定的做了10多年了,貌似上家也给其他很多公司做过,都没我们公司做的好,属于细长轴 ...

哈有人@我
楼主私信个收件方式,给您发2个品牌的试试吧
问题说的很具体了。

网友B:
又粘又有焊接部位的很难加工了,只能给您选几个品牌的不锈钢材质试试
楼上说的金属陶瓷做这个应该没有合金材质耐磨(主要是涂层)和抗冲击

网友C:
为啥不用手磨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手磨刀

316的材料,退火没退好,原因找到了,手磨刀上去车10mm,刀尖就磨损到没有了,G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粘又有焊接部位的很难加工了,只能给您选几个品牌的不锈钢材质试试
楼上说的金属陶瓷做这个应该没有合金 ...

是退火的原因,材料也说错了,是316的材料,焊好的2000多件,我加工完了,花了1000多块钱的刀片,悲剧,还没焊的拿去重新退火去了,

网友(点评):
稍微费用高了点……

网友(2014-07-25):
有成熟方案邮件联系3722495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