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控制系统原理改造讨论!

楼主(2014-06-14):
中间两个液压控制原理图是我公司现在使用的设备原理图,现在想对其改造,改造得简单、故障易查、易处理且满足要求。请各位高手讨论方案是否满足要求!谢谢!!!工况是:首先活塞杆伸出一半,停顿3分钟,之后活塞杆再继续伸出完毕后,电液阀换向活塞杆缩回完毕,此系统要求伸出的时候速度很慢。之后重复相同的动作。现在使用的液压锁(外控外排,控制油来自电液换向阀“内供外排的电液换向阀供给)、单向节流阀安装靠近油缸附近。这套系统故障点主要是:开到一半停顿3分钟后,要继续打开时经常打不开。电液阀已经换向压力油已经到液压锁附近。出故障后有时更换了:电液换向阀1件、液压锁2件,双单向节流阀2件甚至截止阀后系统故障还是不好,就算是处理好也解释不清楚原因!故现在想改成边上的!请多多讨论赐教谢谢!!!

网友A:
没看懂
说说改了哪里
看的有点云里雾里
改造前后的对比没看出来

网友B:
活塞杆直径?油缸行程?
我有简单的系统且控制简单,不要行程开关,随时开或停,不用磁滞反馈,也不是伺服油缸。

网友A:
估计是液控换向阀与液压锁之间的匹配有问题,要好好想想

网友(点评):
说的准确一点是阀开启的门槛压力太小。

网友(点评):
液压维修方面的书,有那些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原理很重要,“液压元件”

网友C:
如果油缸直径是125,活塞杆直径90,那有杆腔和无杆腔的面积比约为2,在停顿的3分钟里,如果活塞上负载小,实际有杆腔的的油压已达到系统压力的2倍,液控单向阀完全承受了这个压力,所以难打开。可以把液控单向阀换成先导式的,也许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油缸直径是125,活塞杆直径90,那有杆腔和无杆腔的面积比约为2,在停顿的3分钟里,如果活塞上负载小,实 ...

楼主看来是高手啊!!!我现在想就是先把老的这套不带先导(卸荷)的液控单向阀CPG-06-E-04-50改成带先导(卸荷)的CPDG-06-E-04-50,这样开锁应该就容易多了!因为现在小腔第二次开锁前压力都在30多到40Mpa。另外我最边上的设计是否可以???叠加式的液压锁Z2S16,内控内泄式电液阀,加叠加式节流阀Z2FS16(管式单向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说说改了哪里
看的有点云里雾里

哦!中间的是现在使用的!最边上的是想改造的!现在问题是小腔压力高第一次开锁保压,实测压力30~40Mpa,第二次很难开锁!有时第二次开锁打开出故障有时更换了所有的换向阀 、液压锁、节流阀还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杆直径?油缸行程?
我有简单的系统且控制简单,不要行程开关,随时开或停,不用磁滞反馈,也不是伺服 ...

活塞杆90,缸径125啊。要求中位停止保压3分钟后继续打开完毕,之后一次关闭。之后重复相同的动作。油缸是普通的油缸,不是伺服的,靠油缸附件的编码器微机控制电磁阀,两次开一次关闭。开的速度慢,关闭速度可以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液控换向阀与液压锁之间的匹配有问题,要好好想想

这套系统使用10年了,期间也经常出现问题,有时问题是处理好了,但是也解释不清楚故障的原因!液压锁是靠电液换向阀分出的控制油打开的!

网友:
先标记下,等高手解答

楼主:
补充一点资料!液压缸缸径φ125,活塞杆φ90行程370,液压缸速比,V小:V大=2.076,系统工作压力20Mpa,油泵为力士乐A10VSO125的。油缸分两次伸出,速度很慢。油缸伸出时小腔背压很高,在30~40Mpa。故障点是二次伸出经常不会动。改成:1、带卸荷阀芯的液控单向阀效果是否会好点!?2、即将新上的控制回路使用叠加阀: φ16通径的电液阀+φ16通径的双液压锁+φ16通径的双单向节流阀后是否小腔还会出现二次动作不了的情况?知道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D:
液控单向阀控制口怎样接到换向阀那,有什么作用?液压锁都是交叉接在液控单向阀前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控单向阀控制口怎样接到换向阀那,有什么作用?液压锁都是交叉接在液控单向阀前面的

呵呵!刚开始我也不清楚!以前的老系统了!再电液换向阀和先导阀中间增加了过渡块,把电液阀的压力油导出来做控制液压锁的压力油!现在讨论叠加式是否可以,????

网友D:
1.油缸分两次伸出,速度很慢。2.液压缸缸径φ125,活塞杆φ90行程370。3.力士乐A10VSO125的流量多少?4.叠加阀: φ16通径的电液阀+φ16通径的双液压锁+φ16通径的双单向节流阀的流量是多少,你的系统是力士乐制造的吗

网友E:
1.如果速度要求慢的话,建议改成进油节流,这样背压不会很高,对油缸和阀的寿命影响会减低很多,背压太高的话,反向单向阀不带泄油的话打不开。
2.把液压锁改成平衡阀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油缸分两次伸出,速度很慢。2.液压缸缸径φ125,活塞杆φ90行程370。3.力士乐A10VSO125的流量多少?4.叠加 ...

不是力士乐制造的,液压泵使用力士乐恒压变量柱塞泵排量125ml/r。电机转速99r/min。就可以计算流量了。流量没问题大得多。就是控制的叠加式液压锁是否也可以打开???选择16通径的叠加式液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如果速度要求慢的话,建议改成进油节流,这样背压不会很高,对油缸和阀的寿命影响会减低很多,背压太高的 ...

进油节流的话油缸运动不平稳。我查了下16通径的叠加式双液压锁,带卸荷阀芯的!估计开锁压力要求不高吧?

网友(2022-02-28):
首先看下液压锁的导压比是不是大于油缸的速比;然后看下有杆腔液压锁的控制油路是不是有泄漏,造成直接回油箱了,所以反向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