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上模数4的齿,用什么床子?

楼主(2014-06-15):
30*30的方钢,2米长.全部加工上模数4的齿,应该怎么干。用什么床子。 麻烦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那只有用数控龙门铣加角度头装上单齿齿轮铣刀慢慢铣了

网友:
四个面都在加工?

网友:
齿做在那个面?

网友:
30*30的方钢,2米长.全部加工上模数4的齿,我们是用数控铣齿条铣齿机加工的。批量小自己做不合算。

网友:
齿条机,方便简单。

网友:
铣的话 可能你一个刀片都干不玩一根。。。我试过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