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4-06-15):
一个直径100的不锈钢法盖盘,正反面都有直径9mm深5.5mm的沉孔,所有底孔跟正面的沉孔已经加工好了,现在拆下来反面沉孔怎么加工最实惠?没有钳工,求一个不用再次装夹定位上铣床的加工方法,最好是钻床能直接加工出来.普通沉孔,无公差要求.

网友:
       这种螺丝孔可以直接钻,把钻头磨好一点是没问题的。

网友:
磨一个带台阶的钻头,一次加工完成,普通钻床即可.

网友:
直接卡盘夹着钻

网友:
做一个工装,用中孔与直径9mm深5.5mm的一个孔定位,反面可在钻床加工沉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