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工件坐标的有效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15):
求问一下各位,本人在厂里用FANUC数控加工中心,想问下下面的代码中,EXT坐标是否起作用
G17G21;
G40G49G69G80;
G91G28Z0.;
.
.
.
此处代码省略
;
;
接着下面

G0Z50.;
;
;
;(加三个空语句防预读)
#5203=-0.02;
;
;
;
G0X60.Y0.;
G01Z-10.F1000.;
;
;省略
M99;
%
请问一下上面的#5203起作用了没
G01Z-10.F1000;的语句中
Z值的实际下刀深度
希望大家发表见解
我还没在机子上测试过

楼主:
明天上班测试一下,看看实际刀深度,是10还是-10.02

楼主:
今天测试了,起作用的,下刀深度10.02

网友A:
楼主程序中加#5203,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它的使用条件是什么?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中加#5203,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它的使用条件是什么?请指教。谢谢。

这个是FANUC加工中心的系统变量,#5203代表EXT的Z值,比如#5203=100.;
就相当于给EXT坐标的Z输入了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FANUC加工中心的系统变量,#5203代表EXT的Z值,比如#5203=100.;
就相当于给EXT坐标的Z输入了100

谢谢,也就是说在不影响加工质量的前提下在任何程序段中都可以加#5203,加入后只是在他下面的程序中Z轴就响应的抬高或降低给他的赋值。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也就是说在不影响加工质量的前提下在任何程序段中都可以加#5203,加入后只是在他下面的程序中Z轴就响 ...

是的,加入之前最好抬刀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且#5203不能给太大的值,至于对于
G0G90G54Z50.
#5203=80.
G01Z10.
这个程式,不知道G01Z10.
实际运动会是怎样,如果#5203起作用,那么应该看到主轴是抬刀,而不是下刀,暂时没测试过#5203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