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多的使用G65调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15):
我们厂里编程人员编的主程式用了大量的G65调用子程式并赋值,是感觉机子运算量巨大,是否会发生精度丢失问题,有部分机子做到一半就报警,超行程报警,解报警后,接着做加工又不报警了,程式看了好几次找不到有什么问题,求助啊各位,FANUC的31i系统

网友:
我以前经常用,不会出现掉精度的问题。

网友A:
精度肯定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肯定不会掉

但是工件测出来的尺寸每次都不一样啊,最大一次差0.05,是不是编译器有点超负荷了

网友(点评):
这要么程序问题 要么机床精度出问题,跟这个G65功能没关系

网友B:
应该不会,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多少G65,但是应该没我的多。我是用探针的,G65大概用了几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多少G65,但是应该没我的多。我是用探针的,G65大概用了几十个

我们厂里用G65也是几十个,孤城,我看过你发过的9开头宏程式帖子,那些程式都是某些公司牛人开发的,还用英文注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厂里用G65也是几十个,孤城,我看过你发过的9开头宏程式帖子,那些程式都是某些公司牛人开发的,还用 ...

我的那些是探针程式,你的程式是加工程式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些是探针程式,你的程式是加工程式还是什么?

是加工程式,哎,搞三轴联动+换刀,用什么G65调UG编的子程序

网友:
和65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检查一下程序。系统设置。机床精度。

网友:
宏程序用的好省事,用的不好会出一大堆麻烦。犹如手编与自动编,手编者,凡指令数值大小皆明明白白。而自动编,只能检查其轨迹如何。
宏程序亦是简化编程,要把程序优化好,就会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