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 motion的计算结果问题

楼主(2014-06-15):
各位大侠,最近我买了本solidworks motion机械运动仿真实例教程,按书里的例子操作,第一次计算跟书里的不一样,就关闭了软件,重新打开,再次计算同一个例子,得出结果跟书里一样,因为不太明白怎么回事,所以再一次计算(第三次),得出的结果又不一样,之后的计算结果都跟书本里的结果都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是破解版软件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网格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格的问题呢

是motion运动仿真的例子,不是simulation例子,设置都一样的,跟书里的例子一样

网友(点评):
把模型传上来

网友:
不妨举个例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motion运动仿真的例子,不是simulation例子,设置都一样的,跟书里的例子一样

就是这个例子,压缩包里是书里光盘带的原例
刚刚还就原例打开后,直接计算,变成下图这样

网友B:
没什么异常

自己做的

还有你的文件,直接打开,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

那文件是随书光盘的,肯定是正常的,可是我就用那文件打开后,什么都不动,直接重新计算那个例子,出来的结果就变了,要不就跟我发的图片那样,没法算

网友(点评):
那就没办法了,别人正常你不正常,神仙也没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文件是随书光盘的,肯定是正常的,可是我就用那文件打开后,什么都不动,直接重新计算那个例子,出来的 ...

昨晚又好了,应该是软件不稳定引起的,谢谢你们

网友(2016-03-07):
引用 楼主:
那文件是随书光盘的,肯定是正常的,可是我就用那文件打开后,什么都不动,直接重新计算那个例子,出来的 ...

我的例子和你完全一样 ,也出现你一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找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

@寂静天花板 大侠,能问下,我的跟这位朋友描述的情况一模一样,而且点那个“从头播放”按钮,模型完全不动,仿真的图解也是竖直的直线(跟这位朋友一样),还有那个图解的图不见了,怎么从新调出来(没有隐藏图解,打开文件有,但一点“从头播放”不见了),非常感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