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机大小的液压杆,怎样来密封呢?

楼主(2014-06-15):
问下,火机大小的液压杆,怎样来密封呢,大概的方法说下吧,先谢了。

网友:
搞机械的不用数据来交流,净用形容词来表达。

火机大小的液压杆按常规的密封处理就搞定。

网友:
液压杆按常规的密封按作用不同有O型和Y型二种。

网友:
微型液压缸一般就是使用O型圈做密封的。

网友:
那就买一个火机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O型圈,要求不高的话也可采用塑料环

网友(2014-07-27):
O型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