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航空产品的气检夹具,测产品气密性,请教

楼主(2014-06-15):
前两天和领导做了一个航空产品的气检夹具,该夹具要求在-55度的环境下随产品保温俩小时,然后测产品气密性。-50度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一到-55度夹具就漏气了。然后打开低温箱瞬间就好了,因为温度回升了。请问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对了产品表面为型面,最高处与最低处相差0.5mm

网友A:
密封材料低温下的改性的原因吧?

网友B:
大侠,可能是密封圈材质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材料低温下的改性的原因吧?

这样说也没错 因为它是随着温度的降低而漏气的 但是 话又说回来 这个密封圈的橡胶材料要比我们产品里的同类密封圈材料性能好的多 可是产品不会漏气 就是这个气检夹具和产品结合处漏气 唉 有没有什么机构能够补偿一下啊

网友(点评):
橡胶圈的质量与他在温度下的改变无关,当温度继续下降,你的橡胶圈会变成像铁一样硬,而铁则像橡胶一样柔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可能是密封圈材质的问题吧。

材质已经达到国内尖端水平了 国内没有比这个性能更好的橡胶了 所以考虑用机构去补偿一下低温因橡胶冷缩产生的间隙

网友:
应该是密封件的问题

网友(2015-05-19):
请问现在是如何解决的呢?增加密封圈数还是使用平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