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刀铣铝 八百速度开粗D4——D12直柄铣刀参数

楼主(2014-06-15):
加工软铝或者硬铝  用D4——D12立铣白钢刀,在F800的情况下 怎样设置别的参数?

网友:
没玩过自动机。

普通铣床上这个刀,这个速度,又是铝,注意废屑挂刀形成的工件表面擦伤。

网友:
根据工件材料选用刀具Vc —转速n—确定进给速度F
加工铝件有专门的铝用刀  开粗有种叫玉米刀的一种刀具

网友:
顺铣 走大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