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焊接处的强度大小?

楼主(2014-06-15):
本人在做一个梁的设计,主要用q235板来进行焊机拼接,为确定梁承受力的大小,我想知道焊接处的强度有多大,许用应力有多大?

网友:
焊接有“高配” “低配” “等强度”匹配之分。
“高配”,焊缝强度大于母材
“低配”,焊缝强度小于母材
“等强度”,焊缝强度等于母材

“低配”主要用于高强度钢的焊接,采用“等韧性”原则
而对于Q235类的中低强度钢,一般采用“高配”,即焊缝金属强度比母材高。在此情况下,为了偏于安全,楼主可取与母材(Q235)一样的屈服强度进行计算。至于许用应力,须查询楼主对应行业的相关标准或公司标准,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A:
什么情况都不描述,就来问强度多大。焊缝是对接、角接,焊脚高度多少,用什么焊丝,受力状况,结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都不描述,就来问强度多大。焊缝是对接、角接,焊脚高度多少,用什么焊丝,受力状况,结构形式

我对焊接工艺不太熟悉,焊接这样的一个机械臂。我也不太清楚用什么样的焊接方式。

网友:
一般会按照100%等强度焊接,这个是焊缝本身的强度。但是你要确定焊缝本身的尺寸,首先要看你用什么类型的焊接接头。根据焊接部位的受力情况,确定焊缝尺寸。如果这个焊接件重要的话,还要考虑焊缝的疲劳,那就另说。

网友:
你的焊缝是   三级   二级    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