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i-md换刀宏程序O9001丢了,谁帮忙下

楼主(2014-06-15):
现在拷贝了个 还是有问题  哪位高手支持下,
宏程序如下,
O9001;
#100=#4003;
#101=#1008;
G91G30Z0M19;
IF[#20EQ#0]GOTO10;
M6T#20;
GOTO20;
N10M6;
N20;
G#100;
M20;
M99;
问题是  即使输入主轴上的刀号还是会换刀  (T=主轴刀号 M6,还是会执行换刀)
关于梯图里的没看也看不明白,哪位高手能看明白的,帮忙修改下,或发点有用的资料到1012721365@qq.com
先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就一个条件判断呀!调用时20号变量有值(即输入了刀号)则换刀,无值则不换刀!我只会点数控车的,你这个应该是加工中心。要资料,说明书就是最好的资料

网友B:
问售后啊

网友C:
我的机子或许可以,可惜现在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条件判断呀!调用时20号变量有值(即输入了刀号)则换刀,无值则不换刀!我只会点数控车的,你这个应该 ...

是加工中心的,    资料找了    对不上   我有点看不明白   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子或许可以,可惜现在看不到

那你明天  能不能看的下    然后发到我qq邮箱里  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售后啊

先谢了, 售后那没备份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加工中心的,    资料找了    对不上   我有点看不明白   弄不懂

那你这个程序又是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程序又是怎么来

这程序也是他们给的, 但是不对  叫他们找   他们也说没有别的了

网友D:
你看一下你的刀号参数里的值跟主轴上的刀号一样吗,比如FANUC机台的当前主轴是5号刀,刀号参数N7810 里是否为5,看下说明书找原因,还有你验证一下,在MDI里用M06T(输入你主轴上的刀号)看看换不换刀,看说明书查参数,如果不换,确认O9001是否有问题,确认没问题,看梯形图,梯形图不会看找设备维修看,设备搞不定,叫售后,售后搞不定叫厂商,厂商搞不定,你看着办

网友(点评):
小伙专业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一下你的刀号参数里的值跟主轴上的刀号一样吗,比如FANUC机台的当前主轴是5号刀,刀号参数N7810 里是否 ...

恩,还是谢谢了,问题还没解决 ,先用着   小心点就是了,  m06t=主轴刀号还是会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还是谢谢了,问题还没解决 ,先用着   小心点就是了,  m06t=主轴刀号还是会换的

还搞不定?你那里的?想玩一下加工中心了!帮你解决了,我要学加工中心!你把m6t#20改为M6,然后N10m6改为n10m6t#20,其实就是上下两行对换一下。如果不是佛山附近,行的话就回来顶一下就Ok了!

网友:
程序过于简单,应该 不对。
直接叫厂家要就可以,不会收费的。叫厂家把程序发给你就可以了。

网友:
%
O9020
G04X0.1
IF[#1000EQ1]GOTO150
IF[#1001EQ1]GOTO150
N10IF[#1003EQ1]GOTO35
N20IF[#1002EQ0]GOTO35
N30GOTO20
N35M05
G40G49G80
#100=#4003
G91G30Z0M19
N40M19
N50M83
N60M84
N75M81
G04X0.4
N80M85
N110M82
N120M86
N130M80
N145M18
N148G#100
N150M99
%

网友:
这是fanuc oi mc 的换刀程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等我上班的时候给你拷贝一份MD的程序

网友:
FANUC OI MD 换刀程序
%
O9020(TOOL CHANGE SUBPROGRAM)
G04X0.5
IF[#1000EQ1]GOTO30
IF[#1001EQ1]GOTO30
#1100=1
M05
G40G49G80
IF[#1003EQ1]GOTO20
N10IF[#1002EQ0]GOTO20
GOTO10
N20#100=#4003
G91G30Z0M19
M76
M77
M71
G04X0.5
M78
M72
M79
M75
G#100M18
#1100=0
N30M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