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基准位基准目标的位置度怎么测量啊

楼主(2014-06-15):
公司现在遇到很多的图纸上很多关键的都有位置度要求,很多位置度的基准位基准体系。

现在的检测报告上基本都没有这个位置度值,只是简单的吧基准体系的坐标给了出来。

有时候基准体系色基准目标并不好找,只能通过机加工尺寸去反推,推出来的都是标准值就没有意义了。

现在很纠结,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在网上找了一下基准体系,基本没有介绍如何进行应用的。

网友(2014-07-26):
基准要素是指用来确定被测要素方向或(和)位置的要素。零件上用来建立基准并实际起基准作用的实际要素(如一条边、一个表面或一个孔)。那么如何来选择这个基准呢?一般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1)根据要素的功能及对被测要素间的几何关系来选择基准。如轴类零件,常以两个轴承为支承运转,其运动轴线是安装轴承的两轴颈公共轴线。因此,从功能要求和控制其他要素的位置精度来看,应选这两处轴颈的公共轴线(组合基准)为基准。
(2)根据装配关系应选择零件上相互配合、相互接触的定位要素作为各自的基准。如盘、套类零件多以其内孔轴线径向定位装配或以其端面轴向定位,因此根据需要可选其轴线或端面作为基准。
(3)从零件结构考虑,应选择较宽大的平面、较长的轴线作为基准,以使定位稳定。对结构复杂的零件,一般应选三个基准面,以确定被测要素在空间的方向和位置。
(4)从加工检测方面考虑,应选择在加工、检测中方便装夹定位的要素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