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砂轮修整量问题

楼主(2014-06-15):
外圆磨床砂轮棕刚玉,粒度60,加工调质轴类工件,砂轮磨钝用金刚石修整时一般需修掉多少,有标准吗

网友:
修平就可以

网友:
根据砂轮磨损的情况来判断。

楼主:
我都是至少修掉40丝,感觉这样砂轮下次用的时间长些

网友(2015-07-21):
总的修整量为磨粒大小的百分之30左右,60粒的差不多修0.08mm

网友:
粗修和精修两种,粗修一般修平为宜,精修一般修去0.02mm,精修速度一至,切不要中途改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