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压板的设计

楼主(2014-06-15):
车间的机械手要挪个位置。原来是用3个地脚螺栓固定的,现在往一边挪,只有一个孔能就住原螺栓,剩下的俩孔,就要另外想办法了。

有人是这么干的,找来一段槽钢,只有图中蓝线右边的部分,然后在旁边打个地脚,一拧就算完活儿了。

恰好不才在旁边看到,赶紧劝阻。此法看似牢靠,实则不堪一击。于是和钳工师傅商议,改成图中完整结构。

在网上找到一张图,是快速压板,用得不错。鄙人把它看成“三点两段”。不妨称黄线为“身”,绿线为“颈”,压板的正确用法就应该是“颈短身长”,这样才有劲。具体压紧力数值,可列静力平衡方程来求解。

压紧力=螺栓出力*黄线长/压板总长。压板总长不变,螺栓出力有最大值,则黄线越长,压紧力越大。

见笑了……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37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在设备下垫钢板,钢板上开两个洞,一个洞攻丝一个洞打膨胀螺栓,然后把设备和钢板用螺栓连接。
你这样的话设备抖动的话会脱出的。

网友(点评):
最好是你那样干。但凡事须看具体情况,审时度势,因地制宜。

网友(点评):
钢板用多大?整个设备面积么?

网友(点评):
为什么设备抖动会脱出,不太理解。

网友(点评):
与工况有关,实际问题实际解决

网友:
好奇为什么横着的槽钢上面两条细的纵向窄缝呢?为了防止焊接应力变形,变断续焊缝?

网友(点评):
捡的边角料。

网友(点评):
我刚想问

网友:
螺栓处要用球面螺栓和球面垫,否则螺栓易弯曲失效

网友:
因地制宜。

网友:
就地取材,因地制宜。
理论基础还是要紧的。

网友:
哈哈,倒上瓶子502给他粘上,不行哥俩好,

网友:
大侠用的螺栓规格不一样吗?

1. 看图发现左边和右边的螺母都拧紧了,右边的还剩几个扣,左边的几乎没有。左边的为什么不能和右边的一样?是因为埋入的深度吗?
2. 其次,加弹簧垫圈了吗?好像只看到了加装平垫,机械手使用的过程中么有抖动现象吗?设备使用过程中不用考虑螺栓的防松措施?

网友(点评):
大侠考虑的很细致,如果认真来做这件事,应该是你这样做。但这事是一般小事儿,又不归我管,把压板给它弄好了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