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选型求助

楼主(2014-06-15):
  弹簧是应用在刀库卡爪上额那种弹簧,卡爪主要抱紧10公斤重的标准BT50刀柄,抱紧的时候弹簧被压缩到39mm,现定弹簧的内径为8mm外径为12mm,请问需要用什么规格的弹簧?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都有

网友:
根据行程和力、安装尺寸选型

网友:
也许俺学得太菜,反正教材上的几算方法一旦有空间限制,俺就无法得到符合要求的结构。俺曾经为此跑到附近的高校请教,被人用十分怀疑的眼光客气地请了出来。

网友:
自由长度不知道。
设自由长度=45,则:
材料:SWPB
线径:2
中径:10
总圈数:10
最小长度:22
k=2kgf/mm
压缩到39mm时,受力12kg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