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几秒完成,工序如何.

楼主(2014-06-15):
话不多说,上图王道。欢迎踊跃发言!

算了,没人回应。那么我就说下吧。不锈钢件使用10外径圆钢,无缝钢管太贵,成本太高。走心车第一步使用4.0中心钻头端面打定位孔,直接把7.95孔口倒角一起做出来,然后7.8钻头分5次循环切入打孔,接下来走内孔槽,外圆,外圆切槽,m0.3滚花。完成后割断。如果带背轴的走心机就用背轴夹住9.5外圆,在背轴精镗内孔完成加工。没有就下来找仪表车弹簧夹头做。具体时间大约为一分钟一个的样子。铜的类似,不过一侧内孔需要用到反镗孔刀,时间约80秒左右。不锈钢那个2.8一个包工包料开17点大票。铜的3.5一个。

楼主:
请注意,工件只要车削加工不要研磨,否则成本~~~

网友A:
请教个问题,外尺寸9.5,内孔9,也就是说单边0.25,为什么会有C0.5这倒角,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你没看清图,内孔是7.9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外尺寸9.5,内孔9,也就是说单边0.25,为什么会有C0.5这倒角,这是什么情况。

你看错了,内孔7.95

网友B:
第一件:
走心机加工
外圆一刀s5000,f0.12,F=5000*0.12=600,t=25*60/600=2.5s
钻孔(如果实心件的话)一刀,s4000,f0.2,F=4000*0.2=800,t=30*60/800=2.25s
内孔一刀,s6000,f0.05,F=6000*0.08=480,t=30*60/480=3.75s
内外槽、切断,背面倒角均按2s算好了,总切削时间=2.5+2.25+3.75+3*4=16.5s
其实,说句良心话,这节拍里的参数我已经给的比较低了。

网友(点评):
光外圆和钻孔可以合并,滚花和内孔合并,内外槽合并,最后切断,背面倒角,

网友C:
两道工序,1.单轴六角自动车加工,一般钢管料,十秒左右一件,铜件十秒以下。
          2.仪表车扩内孔、平端面、倒内角,外倒棱。

网友(点评):
崇拜啊,下辈子也学上这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件:
走心机加工
外圆一刀s5000,f0.12,F=5000*0.12=600,t=25*60/600=2.5s

看图说话。意思啊是看清楚图纸再发言。你这么做要赔光老本的。再想想吧。

网友(点评):
啊哟,多个滚花吧,能花几秒钟?这活纯切削时间20绝对拿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道工序,1.单轴六角自动车加工,一般钢管料,十秒左右一件,铜件十秒以下。
          2.仪表车扩内孔、 ...

老师傅了,看下图纸再想想。自动车10秒拉个毛坯。成品是不可能的。

网友:
几秒好像很困难

网友:
楼主大侠,期待您的解答。第一件工件至少要四、五步才能做出来,第二件工件也要差不多七、八步才能做出来。

网友:
坐等正解

网友:
我每次看见这些几秒多少秒的回复,真心是摸过机床的人?

网友:
纯炫耀贴,这种大批量工件人家玩剩下的吧。

网友:
我看看图,楼主都不说话我更没必要说话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D:
钻孔F800,估计一下钻头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钻孔F800,估计一下钻头就完蛋了!

你也不看看转速,50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件:
走心机加工
外圆一刀s5000,f0.12,F=5000*0.12=600,t=25*60/600=2.5s

走心机光外圆和钻孔可以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