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粘调速离合器摩擦片的厚度是否会对其传动性能造成影响?

楼主(2014-06-15):
我想改装一台液粘调速离合器,将9片主动盘改装成3片主动盘,但是不想改变原来摩擦片的安装空间,能否通过增加摩擦片的厚度来补偿呢?

网友A:
9改3,那传递能力也就下降了。
拆掉的摩擦片用隔圈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9改3,那传递能力也就下降了。
拆掉的摩擦片用隔圈代替。

恩恩,我是做缩尺实验的,让其功率下降,我是想通过加厚摩擦盘来方便在盘内内置传感器。请教一下,加厚摩擦盘之后的传动特性是否会等效于加隔圈会的效果呢?或者两者差异大吗?

网友A:
对摩擦片不懂,应该是没有影响。散热也是油传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摩擦片不懂,应该是没有影响。散热也是油传导的。

恩,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