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怎么提高表面光洁度

楼主(2014-06-16):
线切割了一个45钢的板,切割面的光洁度达不到1.6,尺寸大概还有3~4丝余量,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提高下光洁度,简单一点的,不可能为了这一个工件买什么专用工具的。

网友:
采用研磨膏研磨平面。

网友:
用慢走丝

网友:
平面磨床走一次就光了。

网友:
细沙皮磨磨

网友:
是慢走丝吗,如果是平面的话,建议上平磨吧。

网友:
用400#砂纸手工打磨一下。

网友:
不能平面磨,就手工磨

网友(2017-05-26):
用豪克能镜面加工设备啊,以车代磨,大大提高表面光洁度,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使用豪克能镜面加工设备啊,以车代磨,大大提高表面光洁度,可以了解一下啊

网友:
做表面处理啊,找个能做表面出的工厂,0Cr18Ni9,表面又光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