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inventor 装配问题

楼主(2014-06-16):
在做整机的时候,由于有需要螺栓需要装,对于在一个平面要装一排相同的螺栓(螺栓孔之间的距离,大小都是一样)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每次装配-约束-插入, 一个个点对于一百来个有点太麻烦了~

网友A:
用排列,或用镜像复制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用阵列功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排列,或用镜像复制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还在一个平面,很多个孔,需要装螺栓,它们之间的距离不是那么固定或者整齐,也就是说用阵列也满足不了了,是否有好办法?

网友(点评):
在2个平面之间建立一个平面后,采用镜像拷贝。

网友(点评):
我知道你的意思,建立一个平面,然后以这个平面为镜子,然后镜像。但是这样对我在一个平面上装很多螺栓好像没什么作用吧?

网友B:
同一个零件的同一个平面上同一个口径的孔,不管多少,不管是不是阵列的,不管这些孔之间有没有其他规律,都能一次性上好螺栓的啊。

【资源中心】中只选择螺栓的具体种类,不点击具体规格,直接点击【确定】。

光标上出现一个螺栓后,去找其中一个孔,使光标感应到孔口。等到光标上又出现绿色钩号后,按下鼠标左键。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到这里没问题吧。

对话框里的选项,没见过?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零件的同一个平面上同一个口径的孔,不管多少,不管是不是阵列的,不管这些孔之间有没有其他规律,都 ...

大侠真早哇!你说的方法已经试过,效果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零件的同一个平面上同一个口径的孔,不管多少,不管是不是阵列的,不管这些孔之间有没有其他规律,都 ...

还有个问题,既然装螺栓,肯定就还要加上平垫,弹垫,螺母咯。按照你给的方法,装配顺序:两个面的大平垫+弹垫+螺母+螺栓。平垫由于是第一个顺序所以一步到位不存在干涉,那接下来的螺母螺栓这类如果要一步到位的话,岂不是会发生和平垫干涉,我试着尝试调整装配时螺栓距离平面的距离,但是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既然装螺栓,肯定就还要加上平垫,弹垫,螺母咯。按照你给的方法,装配顺序:两个面的大平垫 ...

这个功能应该叫设计加速器(管他呢),很聪明的,你不用愁。先试一把再说,又不用花钱的,对吧。唯独干涉,出现在螺栓和螺母的螺纹处,一直没解决。

所以,到后期总装的干涉检查,很热闹,红圈儿一大堆。(不知道有没有歪门的办法避开)

所以,我不用资源中心的螺帽,都是自己重新画(螺孔显示为最大径),放在通用的项目内。

网友C:
我一般每种螺栓装一个,在工程图改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每种螺栓装一个,在工程图改数量

我的习惯是,该装的全装,然后扒皮。为扒皮,一个项目里的文件夹层级很深,相对固定的组件一个文件夹,然后这个iam做成扒皮。

我的电脑很差,但又怕试车时才发现那个该死的螺帽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零件的同一个平面上同一个口径的孔,不管多少,不管是不是阵列的,不管这些孔之间有没有其他规律,都 ...

真是大神呀

网友:
我是陈伯雄老师的铁杆徒弟。Inventor版本一年一个,但我还是喜欢陈老师的R11实战教学那个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