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吨重物需要在竖直方向升降,且有一定的定位要求+-3mm

楼主(2014-06-16):
公司的项目目前有这样一个需求,速度移动速度不高,每秒200~300MM就行。对升降的动力源有些吃不准

个人觉得一种采用负载块作平衡+外接编码器。

不知道有没有电液伺服缸之类的东西满足这个要求。

请各位支支招

网友:
速度不快、精度不高,可以用普通液压系统加个磁尺控制下就可以。

网友(点评):
再请教下油缸行程能达到两米不?

网友(点评):
起重机,配伺服电机,简单又省钱。

网友:
你这个属于小负载了,很简单的,用油缸和机械止挡不久行了吗 这个停位精度不是什么问题  ,如果用电机驱动的你就用堵转定位,这些都属于技术秘密了 ,都告诉你了,自己好好想想吧,一般情况下这个就是不能外传的,大多数公司都不会用这样的方法

网友:
如果3吨负载恒定,那么可以用定滑轮加配重块,消除3吨的影响,然后就可以考虑各种定位的方式,

网友:
用一般油缸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