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板加工怎么保证平面度

楼主(2014-06-16):
目前有块板750x710x12的Q235板料,开精料回来变形,中间拱起约1mm。设计要求平面度0.1mm。由于是客户要求的公差,沟通后没办法更改。
目前是供应商是磨床加工,估计是每次进刀量太大导致变形。
有没有什么加工方法或者更换材料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磨床能磨出1mm的误差?

网友(点评):
将薄板按荒磨法的肯定会变形量大。

网友:
这个磨也需要技术的,装夹尤其重要

网友A:
按8爷说的,这种不控制成份的材料可以丢掉了,再磨也白搭。

不过我有个馊点子不知道行不行,先整体退火,竖起来吊在炉内,一定要随炉缓冷,然后再慢慢磨,磨洋工,哈哈。

不过奇怪这板子要平面度干啥?难道还受法向力,或者做什么基准?一般平行度保证好就行了

网友(点评):
嗯,这个不错。俺也好奇,这么薄的普版,要平面度干嘛?

网友(点评):
这是加工热胀冷缩变形的结果,减少热源就可以有效控制,

网友(点评):
在非标机的底板是很常见

网友(点评):
不管啥底板,要这么高平面度要求,就不能太薄。这不是扯吗?设计者不知道变形? 加工中不变形,使用中也可能变形,这么薄的本身没有任何抵抗弯曲变形的能力

网友(点评):
仔细看了下0.1mm的平面度,还是可以要求的,哈哈。慢慢磨,别用电磁吸

网友(点评):
磨床最怕这种活了,只有多多翻面,少上量,也就是磨洋工了

网友B:
直接吸住肯变形,做工装磨

网友:
变形这么大 主要应该还是装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8爷说的,这种不控制成份的材料可以丢掉了,再磨也白搭。

不过我有个馊点子不知道行不行,先整体退火, ...

估计是做底板用,没有见装配图,不知道具体用在什么地方。那边的设计师有点水。沟通说不能改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吸住肯变形,做工装磨

科普一下,工装具体是怎么弄?

网友C:
应该去应力后调平,,再加工,不调平,很难保公差,但薄板调平是个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去应力后调平,,再加工,不调平,很难保公差,但薄板调平是个技术活。

请教一下怎么调平

网友:
粗加工的时候没有控制好切屑用量,以及加工过程中没有消除内应力导致产品完工后变形。

网友:
苏州原来有薄板整形的厂,要价挺贵,问题是具体操作流程,不让参观,可以保证在0.05-0.1的平行度。。。

网友:
用压力机,一般的钳工师傅都知道。

网友(2016-05-30):
上海海米欧精密机械整形有限公司,是从事经过加工工艺后而变形的专业整形公司。本公司具有多年的整形校平经验,可降低25%的成本,精密度可达0.01  13166036883杜

网友:
去整平。价格真不便宜

网友(2016-09-11):
加工好零件的放置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你这个尺寸要求不大,就算是铝的一样的做的到~~~~~龙工你说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