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可以看哪些书籍?请推荐几本

楼主(2014-06-16):
我想请问一下,机械设计,可以看哪些书籍?请推荐几本!

网友:
大学里,老师会教。

网友:
要懂得东西比较多,百度下,就会知道要学哪些书

网友:
太多了,机械设计这个概念太大,你十年都研究不完。如果只是打基础的话,先看铁碳相图,刀具,测量技术等基础知识,再学几种软件画图,然后你会接触到公差与配合,粗糙度等等具体概念。还有车铣刨磨这些也可以了解。感觉好多啊,我是搞热处理的最近也在学机加工。

网友:
设计起码得懂机械加工的工艺,否则设计出来的东西都生产加工不出来!还要懂成本的控制!等等!最好还是从车间干起!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