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工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4-06-16):
先加工大端面及梯形密封槽然后调头加工螺纹端面及内孔尺寸,可否?
螺纹要表面喷玻璃砂强化处理
梯形密封槽各位是如何加工的?需要成型刀吗?

网友:
对先做214大端面和内孔65.1,用成型刀车梯形环槽。调头在一次做完右端各内外圆尺寸至图。

网友(点评):
外圆需要光一刀吗?没开过车床,硬伤啊、、

网友:
外圆都要加工,翻面时候用铜皮垫一下来夹,要注意校正内孔。

网友:
坐等大侠

网友:
密封槽,不一定要成型刀

网友:
密封槽根本不用成型刀,普通切槽刀就行,先加工大端,后加工小端及内孔

网友:
楼主是哪个石油机械厂的?

网友:
看上去挺简单的

网友:
看上去挺简单的啊

网友:
先车大端面、梯形槽及外圆,然后反车一刀做校位,再掉头车小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