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为什么要在两端各装一个驱动?

楼主(2014-06-16):
转盘(就是像那种吃饭的桌子)  为什么要在两端各装一个驱动? 不是装一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没明白,想表达什么?

网友:
机床是平衡间隙的,

假如吃饭的桌子这么搞,属于‘画蛇添足’,自作多情,没见过饭桌有两个驱动的,

网友:
那请楼主上个两边驱动的图看看。

网友(点评):
这个不用图,大家都懂的东西,

网友(点评):
看楼主的意思,已经出现了大家不理解的东西了。

网友:
转盘,有端吗?

网友:
一个电机转矩不够,上俩行不行?

搞电气的说,没有这么干的;但据我分析的结果,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上俩,会自动配合出力的,不用专门去控制。

网友(点评):
电机滑差率与输出扭矩有关,所以自动匹配,哈哈

网友(点评):
不一定,电机会反拖,要用滑差率大的电机才可以,或者用柔性杆平衡

网友:
减少负荷吧。。。

网友:
多点啮合柔性传动?

网友:
用2个电机是不是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
增加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