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粗糙度要求,铣削和磨削的效果差很多,大家怎么处理

楼主(2014-06-16):
在加工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见到要求表面粗糙度Ra0.8,铣削加工可以做到0.8,磨削同样可以做到0.8,但是铣出来的面会有明显的刀纹,而磨出来的就很光洁。
我们去看一盒粗糙度对比块,车、铣、磨、同样是0.8的精度,铣出来的肯定是最差的。设计人员在设计图纸的时候只会标粗糙度,不考虑你用什么方法来加工的,这样,我们铣出来的面检测的数值可以达到08以内,符合设计人员的要求,但是设计人员说面太粗糙的,这样的面哪有0.8,一眼看就超差了。不知道各位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怎么处理的。

网友:
一般很难铣到0.8的,车的可以.抛光下效果也不错

网友:
铣也是可以达到0.8的,这和用刀有很大关系。

网友:
设计人员经验一般啊,不知道粗糙度跟纹路没有必然关系吗?看纹路的话磨削的纹路都没车削的好。铣面0.8不难,关键在刀具。

网友:
1.不同的切削加工方式有不同的加工纹理,比如车加工的纹路,磨加工的纹路等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样件的纹路可判断产品的加工工艺.2 至于能否达到粗糙度可用粗糙度仪检测!

网友:
用量仪检查,仪器数据说话,没必要争执

网友:
看刀痕应该是没用的,关键在于刀具和进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