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涨套,了解的人进来解惑哈

楼主(2014-06-16):
就是这个家伙,我怎么感觉使用这种无键连接的强度会不够呢。还有不太懂得这个涨套的原理,懂的人帮忙解惑哦。谢谢~

网友A:
这是国家标准件,ZJ系列,胀紧联结套
其实是一种方便拆卸的过盈联接方式,可靠,放心用吧。

网友(点评):
狐飞大侠,涨套能用在低速、重载、强力冲击的主轴上吗?

网友(点评):
可以用,计算选型

网友:
计算,一切皆有可能!
不难的

网友:
锥套,方便可靠

网友:
计算下摩擦力你就知道了,在安装不能敲击的情况下这是不错的。

网友:
涨套涨套不涨不套,选用了合适涨套就有安全    ^_^

网友:
拧紧螺栓的预紧力作用于小锥度上,然后分解成径向力,作用于轴上,锥度越小,力就越大,扭矩就是靠这个产生的摩擦力来实现的。螺栓都是高等级的螺栓,而且圆周上螺栓都比较多,所以这个东西蛮可靠的,当然对装配要求也蛮高的

网友:
过盈连接。

网友:
前几天刚在我公司机器上见过,,明白原理。。但是能传递多大的力?怎样计算??不会。。还希望懂得的前辈  指教。。。

网友:
不用计算,直接看样本选用。

网友:
现在涨套挺流行的,安装方便,能承受往复力,好多国外的设备都用这东西。

网友B:
跟涨套配套的轴也是带有锥度的吧,不然光涨套有锥度没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涨套配套的轴也是带有锥度的吧,不然光涨套有锥度没啥用啊

一般没有锥度。

网友:
轴是直的,另外这种结构还起过载保护作用.

网友:
破碎机1.5米直径皮带轮都用,选型看样本

网友:
仅供参考,样本上的。

网友:
很可靠的,放心的用吧,标准件可以买的

网友:
没玩过,我觉得可以根据螺栓预紧力求出锥面的应力,再乘以摩擦系数就是配合所能传递的力,不知对否?请大侠指正

网友:
可以参考国标,JBZQ 4193-2006 胀紧联结套,里面有详细介绍。附件添加不进来。

网友:
这个东西还没有用过,来学习下

网友:
不用计算,国家标准上有数据

网友:
相当好用涨套当然是涨紧的

网友:
一般是什么材料做的啊?

网友:
你手里拿的那个 有锥度吧  再结合一下摩擦力  呵呵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那请问大侠们  什么时候用涨紧套 什么时候用销键,什么时候用柱头螺丝  。。

网友:
关于计算么,一个螺栓的预紧力会不会算么,用一个带扭力的扳手就能算出来了,一圈禁锢螺栓有多少预紧力就知道了,沿轴向的预紧总力知道了以后,剩下的就是三角函数了,看看锥度,轴向的预紧力沿着锥面分解了,一部分变成了垂直轴向的抱紧力,再看看接触面的摩擦系数,就知道抱紧轴的摩擦力有多大了,看看工作压力等于多少MPA,乘以和工作压力接触的沿轴向向外的内腔表面积,就等于沿轴向朝外的推力,抱紧轴的摩擦力要大于推力,才能发挥涨套的作用。否则,涨套就失效了。一个三角函数,锥度、sin、cos什么的,一个F推力=PS、f摩擦力=uF轴向力,就这。会算了吧?!

网友(2014-07-22):
能承受的扭矩超过你的想象!

网友:
拧紧螺栓的预紧力作用于小锥度上,然后分解成径向力,作用于轴上,锥度越小,力就越大,力扭产生的大小与涨套的材料其屈服强度(非比例延伸强度)有关,涨套分解成径向力的大小接近涨套的材料其屈服强度(非比例延伸强度),扭矩就是靠这个 涨套的材料其弹性强度产生的摩擦力来实现的。@老鹰

网友:
在锥度的,  使其  过盈连接,,,,  在一些载荷不大,转速不高的  地方使用,,,装卸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国家标准件,ZJ系列,胀紧联结套
其实是一种方便拆卸的过盈联接方式,可靠,放心用吧。

谢谢狐飞元帅指点,那我就放心用了。

另外,昨天查资料,胀紧套在重载工况用的多,轻载工况反而用的少。我认为有以下2个原因:
①轻载设备假如用键,键的规格不会很大,对轴和轮毂强度削弱小,应力集中也小,因此用平键即可满足要求,没必要用胀紧套。
②重载设备,特备是有冲击,假如用键,经过一段时间工作,轴和轮毂会黏在一起,很难拆卸;用胀套就容易装拆。

我们以前的设备(粉磨设备,低速、重载、大冲击),平键联接,直轴,拆卸时用150T的压机,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把毂从轴上拆下来,更严重的是在拆卸时拉伤了轴和孔的表面。
从那以后改为锥轴,拆卸问题解决了,却带来了新的问题——锥轴不好定位(现有的结构没法采取其他定位办法)。
 现在领导指示,要用更好的办法。于是我在手册和论坛上学习关于胀紧套的知识,没用过胀套,心里没底,不知道胀套能否应用低速、重载、大冲击工况,因此想您请教。           您说可以用,那我就放心了。

感谢元帅指点,另外小弟还有个不情之请,您能否说说您用过或见过胀套用在低速、重载、大冲击的应用案例?这样我对胀套的认识就更深些,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钢厂轧机,够重够大了,用的很多。我见过直径1米多的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