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油封唇口漏油不知道如何下手查根源

楼主(2014-06-16):
现场好几台齿轮箱箱体油封漏油,正反面都漏,使用油封为NOK正规渠道厂家。
现在不知道如何去下手查问题出在哪里?
大方面上来看:
1.骨架油封本身有问题(上海授权代理手里拿货,而且合作三年期间偶尔出问题,并且其他型号都没事就这个型号就这一批出问题,不管胶包铁,还是外骨架都漏)
2.装配问题(这个待查)
3.唇口磨损(这个待查)
4.油封与工作介质不相容(用过很多批次了都没问题这个应该可以排除)
5.橡胶老化(都是新进生产出来的油封,而且是新装,不存在老化问题这个我也排除了)
6.轴有问题(这个待查)
现在有疑问的就是装配、唇口磨损、轴
不过这三大块下面可以引出好几种问题,到下面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走了,如果一个一个查我大概算了一下需要查17项,这种弄法车间工人和上面意见肯定很大,而且容易把事捅大。
已经在SKF订货但是最快要到月底才能到。
所以求大师看看还有什么高招没有小弟不胜感谢!!!
背面漏油照片:

正面漏油照片:

网友A:
公差配合

网友(点评):
轴要精磨的再差也差不到哪去,箱体上的孔还没有量同心,孔公差没问题,箱体已经装配完毕试车时候出现漏油,应为油封要拆箱体动静太大,也是最后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压力

网友(点评):
有泄压孔!检查过没堵

网友:
温度

网友(点评):
也可以排除因为以前有装过而且不是一两台都是十几台十几台装,发出去在现场也没怎么有反馈。不可能单单这几台异常温升吧,况且用SKF听诊器听过轴承声音与齿轮啮合,还有震动测量仪测过振动,箱体里润滑油也查过

网友:
查查轴的入口倒角和光洁度以及刀纹

网友(点评):
考虑到主轴切削和磨削螺旋刀纹问题,对方干轴很有经验这个还是他们给我们提出的改进意见

网友(点评):
入口倒角以及键槽上的处理这个我还真没细看,明天去现场用手摸一变

网友(点评):
查不查在于你,俺们都只是路人甲

网友(点评):
好的提议值得去做,您说的我真觉得要去看看

网友(点评):
犀利的判断。如果倒角和光洁如果设计不合理,大压缩安装时是要破坏油唇的。

网友(点评):
油封安装的轴,在油封压入的配合过程中,倒角宜小于30°,轴的表面粗糙度、同轴度、表面硬度都有要求,供应商的样本上应该给出了这些数据的,油封唇口处安装前需要润滑

网友:
这图好熟悉啊?好似起重机上来的?

网友(点评):
您猜错了,大扭力箱体上的外面加钻杆的

网友(点评):
不就是钻杆平台上的吧?或者是钻塔上方的驱动头?

网友:
如果说,找不到问题所在,只能用排除法,一个一个去排除,也是最有效的。极有可能是些低级错误。

网友(点评):
这也是最后的办法了,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网友(点评):
骨架油封的唇口径与轴径的干涉有1~3mm,虽然油封有一定的泄漏率,与楼主描述的情况而言,可以排除泄漏率的因素。唇口刮伤或轴接触区的刀纹与光洁度之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知道了!加一个往上方排气口吧!OK!

网友(点评):
有泄压孔,检查过没堵

网友:
不同轴,圆度差,局部高压,憋的,公差配合

网友:
油封漏油了,我知道的只能换,你想不换油封搞定这问题,不可能。我还真不知道油封漏个油可以有17种情况,涨见识了。

网友(点评):
实践经验是漏油有一半的可能不是油封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不拆能搞定的有吗?

网友(点评):
漏油要找对原因去处理,处理时肯定要拆,骨架油封拆了(操作空间因素)一般都会受损,但是问题点未必是在油封。

网友(点评):
这点我知道,我想说的是油封点位置漏油真有那么多可能吗?

网友(点评):
各种状况产生的问题各有不同,未查核出问题点前可以大胆假设,但不宜轻率下结论。

网友(点评):
YAO大,还是没告诉我有没有那多可能。我知道的:质量、老化、安装、同轴、磨损、粗超度、配合间隙;别的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了。

网友(点评):
先从唇口和对偶区来看,唇口会在装配时受损,被轴端和键槽缘刮伤;对偶区的刀纹光洁度有峰谷之差,类似小渠道。唇区是以楔形机理在密封,既用油成压力去也靠油在润滑。这些细节有疏漏时,新装油封泄漏比这图大都见过

网友(点评):
注意看图,外骨架上有一敲击凹陷,这小细节就可以推测装配者的细心度。粗心者干不好细活的。若是俺去查,肯定是用高倍放大镜去看那些假设的问题点。

网友(点评):
神啊,哪里有敲击点啊,真心看不到啊。

网友(点评):
IMG_20140517_162043.jpg(第二张图) 这张的右下45°角左右有个明显凹痕。

网友(点评):
那黄色1圈是油封龙骨? 我以为是压油封的压圈;呵呵,见识少。

网友(点评):
看见黑色密封胶和圆角,符合外骨架油封的特征。

网友(点评):
涨知识了,多谢YAO大了。

网友(点评):
现在看到两位大侠评论甚是感激,说实话就凭这研究的心态值得尊敬!

网友:
最下面那张图看,外唇好象都翻了

网友:
轴有轴向窜动?

网友:
油封装配的过盈量为多少呢?
外圈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装配问题为主,试一下将骨架油封转360度,再回180唇口复位。

网友(点评):
骨架油封安装进去,取出来就报废,您说的旋转360再复位180,小弟不知道怎么实现,请大师详说一下,谢谢!

网友:
漏的地方周向范围挺大,不像是安装时拉伤的。如果一下子拉伤那么多,安装的和制造的也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点评):
我也有点倾向安装问题,不过没有十足把握,毕竟现在生产线上的工人,你说他安装有问题他就直接说让我们来指导安装,如果还是漏油就容易让下面抓到把柄会把事态扩大,所以这也是大企业的硬伤呀。不仅仅要考虑技术

网友(点评):
以后可以上线指导安装! 我都是这样干的!可以掌握一手情况!关键地方你要动手试一下的。比如油封位、油封的质量、防止划伤、是否提前抹油。有专门的油封油。

网友(点评):
是否需要油封工装,等等!

网友B:
同意楼上,若是常规产品,这次出现异常漏油的话,很可能是回油孔没做好通孔有问题,油压高,憋得。

密封槽的尺寸和倒角情况也很重要

还有密封槽的设计不合理,油压不能讲唇口油封撑开,导致密封不能起作用,这个就将内槽筋开大

网友(点评):
油压高的问题,箱体上面有泄压孔,腔体内部不存在过高压力。密封槽,可能是地域问题,您说的密封槽是哪个部位,可否指点一二,不过您说的油封槽我没考虑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公差配合

我感觉你很可耻

网友(点评):
2014年应届毕业生,够NB的嘛

网友:
打标迹检查骨架油封的唇口磨损情况,如情况良好 磨损一致,则将骨架油封后的弹簧剪断,加强唇口与轴之间的压紧力,看效果吧,

网友(点评):
头两台试过这个方式不过后面几台就算剪弹簧都漏,还有就是既然是标准件,理论上说就不应该剪弹簧。所以我还是想查查根源,您说的办法小弟觉得只能临时用,不过还是要谢谢!

网友:
感谢,涨姿势了

网友:
可否注水加强压?可以直观看出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若是常规产品,这次出现异常漏油的话,很可能是回油孔没做好通孔有问题,油压高,憋得。

密封 ...

如图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箱体未设计槽筋,直接镗出台阶孔安放油封。

网友:
回油孔的尺寸呢,尺寸不足也是问题

网友:
唇口朝向错误?

网友:
楼主  解决了告诉声啊   我们厂设计的减速箱10个9漏啊,现在初步认为时,传动轴硬度不够,还有就是我们要B5法兰式电机 ,有可能是电机轴跟减速器输入轴不同心

网友:
骨架油封安装在外端盖上的,能不能把外端盖上的螺丝松去,旋转外端盖360再复位180再把螺丝按装好,可以吗。

网友(点评):
我钻牛角尖了,谢谢大师指点,老是想油封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有压力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很可耻

看不惯到处打广告

网友(点评):
去看看社区规则先,无知就去多看多听多学习,不懂就不要自以为是。

网友D(2014-08-29):
这里有没有人提出来骨架油封端面压盘预留间隙的问题,我是发现有这个细节!

网友(点评):
如题我这个地方没有端面压盘,请问这个跟预留间隙有什么关系?诚心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没有人提出来骨架油封端面压盘预留间隙的问题,我是发现有这个细节!

我不是就题论题,看到你的问题提出我的问题……像楼上各位贴友的观点,结合你的照片,我偏重于安装时被轴端毛刺破坏,涂抹油脂安装前提下务必保证轴的光洁度。

网友:
确定排油口没问题的话,确定下油脂的稠度,很可能是油封坏啦  ,同时检查下轴的圆度

网友(2020-09-22):
很多因素,毕竟是骨架油封。

网友(2022-08-18):
可以尝试换种密封形式

网友(2025-08-07):
油封配合轴处的磨削是径向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