衬套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4-06-16):
外圆直径8,内圆直径5,高5.硬度52.同心度2微米—5微米,共六件。求合理的加工工艺。

网友:
坐等工艺

网友:
同心度要求,不知道你这个衬套用作什么地方,猜测是双侧衬套的。我们这里都是粗车-调质-半精车-精车。

网友A:
数量少,采用线割。

网友:
下料——粗、精车——热处理——内孔磨——配心轴——穿心轴外圆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量少,采用线割。

能保证同轴度吗?

网友:
工件装夹一次下来能够的

网友:
车——热处理——内孔磨——外圆磨